ABB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4-06-16):
ABB  510系列  55KW变频器,带18.5KW的电机可以正常运行,且电流能加到40A,电机运行正常,无抖动。但是变频器显示只有30A。带55KW电机空载启动,变频器报接地故障。变频器霍尔检查有问题没有?驱动电路是否正常?接地故障屏蔽后,是否会炸机?

网友A:
 你都运行了,应不会炸机的吧?

网友B:
一般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这种我遇多了,可能是霍尔检测不平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