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合闸

楼主(2014-06-16):
     我们厂子的施耐德的变频器都是DP网控制的,控制方式是一个三位旋钮  ,控制着变频器的合闸,正转和反转,当旋钮打到中位时延时30分钟变频器分闸。

   有一次电网跳闸,变频器报故障。拉电复位后变频器怎么都转不起来。程序的合闸指令一直是有的。启动的指令也是有的。变频器也没有故障。就是开不起来。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最后972拔下来重新插上去就好了。

网友A:
如果变频器是联网的话,急停断电只是把主回路电源切断(辅助电源回路一直通电),保证总线可以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