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故障3130

楼主(2014-06-17):
最近变频器有时报3130故障,怀疑是电源电压闪变引起的。如果说电源暂时没办法解决在我们变频器这边有没有办法屏蔽掉

网友A:
关于进线侧电压波动的话,建议装交流电抗器。不过根据我的经验看呢,有可能是整流触发不稳定,abbacs800小功率的,可以检查一下电容。大功率的一般不存在电容问题,那你可以分两步检查,1.自己供电稳定不?对比别的机子也可以看出来。同时调看故障记录存储。

2,触发或者可控硅,这点可以桌面启动实际测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交流电流表看输入电流,三相应该相差不大,但关键是你这台机子时出时不出。屏蔽不建议,因为肯定存在隐患。我<广州郡控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的,有兴趣交流可电15013099188王工。

楼主:
嗯首先谢谢王工的回答,因为电网有电弧炉等设备,平时进线电流是稳定的。现在就想在不改变电网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B:
这个故障不能够屏蔽吧?我觉得增加直流 电抗器也许管用。

直流母线的DU/DT过大的话,肯定会对滤波电容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会影响电容的寿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