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与保护装置

楼主(2014-06-17):
半导体激光气体分析仪

HC-0X01-11

HC-0X01-1X

HC-0X01-XX

HC-0X01-0X

HC-0X01-10

HC-0X01-2W

HC-0X01-10YZ

HC-1X01-5s

24V DC电源首先被接入到隔爆的正压单元(并没有直接给正压腔体内的电路),正压单元内的控制电路开始检测从正压腔体内的压力传感器传来的压力信号,并显示在压力指示条上,同时根据该压力来判断是否给正压腔內电路供电。

正压单元面板主要由电源指示灯、状态指示灯和压力指示条组成,其中:

压力指示条:用于指示正压压力数值,指示条共10格,代表0Pa-1000Pa的差压范围,每格代表压力100Pa。

电源(Power)指示灯:红色LED指示灯,用于指示正压控制模块的电源情况。红灯亮表示正压控制模块已经正常上电。

状态(State)指示灯:能显示红、绿、黄的LED三色指示灯,其中:

a)        指示灯不亮:发射和接收单元内部压力处于低压状态(小于300Pa),正压控制单元不接通发射和接收单元的供电电源;

b)        指示灯呈黄色:发射和接收单元内部压力已从低压状态进入正常工作状态(500Pa-1000Pa),正压控制单元正处于换气延时(15分钟)等待中。此时,正压控制单元仍不接通发射和接收单元的供电电源;

c)        指示灯呈绿色:发射和接收单元内部压力已经达到正常工作状态,并完成换气,此时正压控制单元接通发射和接收单元的供电电源,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d)        指示灯呈红色:发射和接收单元压力处于警告工作状态,此时压力可能可能处于欠压(300Pa-500Pa)或者过压(>1000Pa)状态,此时正压控制单元仍会接通发射和接收单元的供电电源。

2)        正压压力的调节

由仪表的供电原理可知,仪表要正常上电工作,正压压力必须大于等于500pa,并保持15分钟以上,那么仪表的正压是怎样实现和调节的呢?

如图2.2所示,正压气体由吹扫单元接入,经过滤、减压、流量控制,首先被送到发射单元;接着被引到接收单元,再由接收单元的阻燃器排空,而压力传感器就安装在接收单元内腔。综上,在整个正压气路气密性良好的基础上,只要调节进气减压阀的压力即可调节正压压力。

3)        开机步骤

了解了仪表的供电原理和正压调节的方法,仪表的上电应该就没有问题了,但仍有些细节需要注意。

l         确认仪表的电源、信号输入/输出、吹扫及正压气源连接正确。

l         卸开进吹扫单元的气源总管,打开总管球阀,进行气源管道吹扫,清除管道内的铁锈等杂质。

l         连接进吹扫箱的气源总管,调节减压阀调节旋钮。使吹扫气体减压阀压力表显示为0.4Mpa左右。

l         打开焊接法兰根部的维护切断阀。

l         接通系统电源后,电源状态指示灯(POWER)点亮红色,证明正压单元已上电成功。

l         观察接收单元的正压压力指示条,微调减压阀调节旋钮,使正压压力指示条保持5-9个点亮。

l         根据防爆规范要求,系统在达到正压要求延时换气15分钟之后,发射和接收单元内部才正式通电运行,此时正压控制模块的电源指示灯变为绿色,发射单元LCD液晶屏界面显示出上电自检信息,仪表上电成功

徐州和创科技有限公司

吴经理

电话13337957200

网友A(2016-11-30):
学到东西了,真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