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电缆的计算

楼主(2014-06-17):
请问80千瓦的设备要用多粗的铜线和多大的空开。请指教。

网友A:
这个要根据设备的额定电流来选择的,不是告诉功率就行。

而且各个厂家的铜线跟空开还是有区别的,自己查查样本吧。

网友B:
225A的空开,50平方的电缆即可

网友C:
条件不全。

设备台数、负载性质、运行方式、电缆敷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