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电机运行正常,多个电机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4-06-17):
三菱plc控制三个电机,1号电机用模拟量控制,单独运行时,运行正常,但是如果再加上两个脉冲控制量的电机(2号和3号)时,2号和3号运行正常,但是1号电机却不受控制的无规律旋转,(我用Y6端口控制1号电机的运行,但是无论我是否让Y6得电,1号电机却依然转动),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大师:你的线路处理很糟糕,干扰厉害呀

网友B:
截图,看看你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C:
应该是模拟信号受到干扰造成的。

网友D:
是干扰吗?描述很像。建议模拟量的线用屏蔽线,做好接地试试。

网友E:
楼上的全部,有没有留意到他括号的话啊?没有运行信号都会动啊。

网友F(2014-10-21):
本事矛盾,1#用模拟量,后面讲Y6控制1#,Y6是数字量好哇!!!!

网友F:
1#转动,肯定Y6得电,否则你的电动机不需要电源了,只是Y6为什么会动作,干扰或者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