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A1000设置

楼主(2014-06-17):
有懂安川变频器A1000设置的吗
1、d5-01 为0(速度控制)
2、A1-02 为03(PG矢量控制)
3、H3-06 为13(转矩指令/速度限制时转矩极限)
4、其它为默认设置

变频器接线
1、S1(正转运行/停止)接通
2、A3(多功能模拟量输入3)接通(有电压)
3、无其它接线(除编码和电机线)

这种情况下变频器对电机有输出力矩,并且电机没转。

疑问:
1、不是速度控制吗,怎么有输出力矩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如果是速度控制,H3-06设定为0,如果设定为13就不是速度指令,

      而是转矩极限,电机不会转。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