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思路可行性?西门子200系列

楼主(2014-06-17):
西门子200系列

如图得到这个控制线性输出。

T的时间是使用触摸屏设置,扫描间隔我使用10ms的计时器来控制,计时器每翻转一次我就乘值(10%到100%)给out,直到T达到指定设置的时间。

这个思路是否可行?

或者说这个思路有什么没考虑到的漏洞?

理论来说这个输出始终还是梯形的,有什么方法以时间为轴输出绝对线性值的?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实际上与扫描周期有关,扫描时间越短越好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一个功能块来做呢?典型的y=kx函数嘛。k的值等于10V/(触摸屏时间)。时间轴利用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C:
但是也得考虑200的扫描周期

楼主:
嗯,明白,谢谢各位。

网友D:
斜波发生器,最好直接用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