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老师傅给指教下

楼主(2014-06-17):
我有个手持手电钻  就是充电的电钻  可是电池时间用的不长 我想改成带电源的 插着电用 电钻是12V电源 直接接电源不行 有没有办法 直接插上电就用   我把充电器接头直接连在电钻电源接头上 很快充电器很热 而且转到很慢 有没有师傅给帮忙说说怎么改 可以直接插电源用

楼主:
没有老师在吗??????

网友A:
首先你的电钻功率是多少瓦,根据功率配12V直流电源,直流电源功率至少要比电钻功率大三分之一。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电源功率不够的,所以没办法带动你的手电钻

网友B:
你最好先看看电池是多少安时的

网友C:
充电器能的输出电流不能直接带<此处内容被屏蔽>钻的,电流太小

网友D:
买一个电源适配器吧,你那种充电用的不行

网友E(2014-09-01):
买个开关电源就好,几十块而已,用外接电源的时候最好把电池拆下,注意电钻上是否有充电电路

网友F:
充电器功率小了    换个大功率直流电源

网友G:
你的充电器的功率是按充电的电池来设计的不是让你直接的带负载使用的,你现在要直接的使用就的加大充电器的功率。看看的手电钻是多大的功率选电源的时候比电钻的功率大一级就能使用了。

网友H:
直接加电源适配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