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断电保持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4-06-17):
新手上路求助,三菱PLC断电前是Y1输出,上电后是Y2输出怎么实现?真心求助各位啊

网友A:
PLC都失电了,还能有输出吗?三菱PLC一共就3种输出方式:继电器、晶闸管、晶体管、这3种方式,内部电路,都使用的是常开触点啊。不可能实现你说的那种功能,不过AB。PLC到时可以实现,它的输出点有常开和常闭两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