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计时程序

楼主(2014-06-17):
本人想做一个工厂的标定控制系统,需要记录设备运行时间,但是目前只能记录到整数秒,请各位高手帮忙做个能记录到毫秒的程序。就是点击开始然后开始计时点击停止后记录从开始到结束的总时间。

网友A:
测试可用的,做两个瞬动按钮就行了。

网友B:
不错。漂亮!给你点个赞!

楼主:
这样的话如果开始的毫秒和结束的毫秒一样呢?那我岂不是成了运行时间为0了?

网友A:
自己把当前的分钟数和秒数加起来换算成总的毫秒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把当前的分钟数和秒数加起来换算成总的毫秒数。

这倒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