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断电保持可不可以实现

楼主(2014-06-17):
新手上路求助,三菱PLC断电前是Y1输出,上电后是Y2输出怎么实现?真心求助各位啊

网友A:
做个掉电中断吧,把掉电时输出点的状态保存到DM区里面去。由于三菱的PLC我不熟,样例程序没法给你做了。

网友B:
用保持寄存器转换。

网友C:
Y2输出与断电前的Y1输出有关吗,如何关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Y2输出与断电前的Y1输出有关吗,如何关联。

一般都是原样保持,你要这样做没有任何PLC可以做到

网友E:
可以实现的将Y1数据实时写入掉电保存寄存器内,上电时回写Y2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做个掉电中断吧,把掉电时输出点的状态保存到DM区里面去...

网友G:
我这个可以拿去试试。。。仅做参考

三菱FX系列的断电保存区是M500-999(这个也可以自己手动修改)

网友H:
 在 属性里有,三菱FX系列的断电保存区是M500-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