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modbus 地址对应问题

楼主(2014-06-17):
大家好,我用施耐德M218PLC跟步科ET070的触摸屏,请教一下施耐德MX200.1,施耐德MX200.1,对应的标准的modbus地址是40101.1,在步科触摸的数据类型里应选哪个,地址呢?试过好几次都不行,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您好!

根据您的描述,首先您应该选择modbus RTU Extend。

例如用位状态指示灯,地址类型选4X_bit  地址 101.1

网友:
是的,谢谢您,解决了。

网友B(2015-01-15):
不错。也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好!根据您的描述,首先您应该选择modbus RTU...

网友D:
我也是这个问题,明天试试.

网友E(2015-09-06):
纠结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多谢大侠

黄老师,

网友(2018-06-13):
我想学习学习,但是没有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