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液晶屏TPC7062KX疑难

楼主(2014-06-17):
接手一台昆仑的触摸屏。主要是朋友关系好。答应无偿帮忙解决这个难题。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原件炸飞了【在电路板的下面有个U4的6脚原件]。请各位看看这个地方安装的到底是何物,或者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A:
肯定是个IC芯片,得找一个相同型号的屏看看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个IC芯片,得找一个相同型号的屏看看型号。

网友C:
  都炸飞了 ?? 找厂家或是拆开一台好的看看是什么样的 ?

网友D:
U3是一个六脚集成块,型号3A024,具体作用没有查到,需要联系我732101966qq.com。

网友D:
这个屏幕如果是厂家的问题可以返厂免费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个IC芯片,得找一个相同型号的屏看看型号。

手上没有相同触摸屏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U3是一个六脚集成块,型号3A024,具体作用没有查到...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U4。能帮忙解答一下吗?在此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