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根200的数据线,淘宝上哪种好呢

楼主(2014-06-17):
刚刚学习西门子PLC,想买根s7 200的数据线,淘宝上那么多不知道怎么选,那种20多块那种下载线,除了下载也不能监控吧。请教老师推荐买哪种好呢

网友A:
150-200元左右的。USB/PPI

网友A:
初学者请勿使用20多块那种下载线,不要因小失大。新兵拿头枪上阵怎么打仗?

150-200元左右的。USB/PPI,187.5K , 隔离,免驱动,多主站。

网友B:
请使用原装编程线,也就几百元一条,不要因小失大,烧坏了PLC口不值得了

网友C:
建议还是买原装电缆比较好点。200PLC编程口不带隔离的。

网友D:
买带光电隔离的数据线,就算出了问题不会烧PLC

网友A:
事实上,淘宝上200元(税前)左右的山寨USB/PPI(TW产)电缆,它的使用效果并不亚于700元(带增值票)的正宗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淘宝上200元(税前)左右的山寨USB/PPI...

网友F:
你普通应用、

几十块的足够了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等

网友G:
买 PPI 电缆。。。那个才行。。

网友H:
  建议使用原装编程线,也就几百元一条,不要因小失大,烧坏了PLC口不值得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建议。买那种200左右的200/300/400通用的七代通讯电缆可以的吗?

网友I:
买根好点的USB-RS485的线直接连200PLC就行,485+接3脚,-接8脚。能通讯的,选择485所对应的COM口

网友J(2014-10-05):
我用的15元。同意1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