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顺序连接是怎么样

楼主(2014-06-17):
是这样的 各位师傅帮我看看这个要怎么搞

  一个球形监控头 一个光端机 一个协议放大器 一个硬盘录像机 一个电视墙 一个控制转动器 请问这样的要怎么连接 连接顺序什么 协议放大器主要起什么作用的 最好有图说明

网友A:
光端机是什么?

    球形监控头 连接到硬盘录像机, 安装云台转动器下接监控头,在云台控制器一般485 连接硬盘录像机呀,然后硬盘录像机 连接到电视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