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垦变频器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14-06-18):
三垦vm06用作恒压供水一拖二循环启动(带供水基板)需注意哪些重要参数!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有VM05的,不知能不能用到?

网友A:
参数设置:

Cd71=3        PID控制有效

Cd029=25      对应为目标压力 5公斤

Cd062=0      偏置频率(4MA对应频率)

Cd063=50     增益频率(20MA对应频率)

Cd120=5      压力变送器连接到变频器 VRF2  4~20MA

Cd122=0.6    P增益

Cd123=0.6    I增益

Cd007=50     上限频率

Cd008=15     下限频率

CD019=20    加速时间

Cd023=20     减速时间

Cd062=0      偏置频率

Cd063=50     增益频率

Cd001=2      端子运行

Cd630=1      运转信号  DI1对应

Cd634=7      复位信号  DI5对应

备注:

目标压力的设定

10公斤-----------------50HZ (CD063)

5公斤------------------目标频率?(cd029)

要设定5公斤的目标压力,通过设定cd029 频率,对应为压力

目标频率=  5 * 50 / 10 =25HZ

网友B:
开始:

第一,看说明书,学会使用变频器;
第二,接线,把压力信号作为反馈信号接入变频器,
第三,调试变频器并空载运行,然后停车,下一步,
第四,在变频器里把PID调节器使能,
第五,把变频器的PID调节器的输出连接到变频器的频率给定端,
第六,启动恒压供水系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第一,看说明书,学会使用变频器;第二,接线,把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设置: Cd71=3        PID控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