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和麦克米特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06-18):
现在我有一台松下FP-X C60T的PLC 一台麦克米特MC100-1614bta的PLC。现在我想松下PLC做主站,麦克米特PLC做从站,问题是松下PLC自由口通讯发送指令,麦克米特毛反应也没有,我如果直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麦克米特有反应的,松下的程序我也是照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指令写的呀,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
这个我是在松下和麦克米特PLC里面的设定

楼主:
这个是我写的松下PLC程序。就是要发送02 05 00 01 FF 00 ,麦克米特没反应,不知道错误在那里呀

网友A:
你用串口调试工具看一下从松下PLC里面出来的数据是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串口调试工具看一下从松下PLC里面出来的数据是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串口调试工具看一下从松下PLC里面出来的数据是不是对的?

我直接松下编程口接串口调试工具手动的数据如上图

楼主:
这个图是我用串口调试助手直接控制麦克米特PLC的图

楼主:
搞定啦啦啦啦啦啦啦,尼玛松下PLC发送指令????

网友B:
很多PLC的编程口只支持做从站,做主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PLC的编程口只支持做从站,做主站???

可以的,主站 从站都可以的,,松下PLC主---麦克米特从   麦克米特主---松下从  我都试过了,可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