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6IK

楼主(2014-06-18):
开始接触触摸屏,如图,一直在这个画面是程序掉了么。型号是TK6070IK

楼主:
用过半年以后才出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A:
OS重新刷一下就可以了。。。程序重新下载

网友B:
  可能是系统没有动作吧,建议更换一下

网友C:
直接进不去系统,画面没坏的话就是系统文件损坏了。

网友D:
联系威纶通厂家吧

网友E:
系统文件损坏,用编程软件重新下载一遍系统文件就行了

网友F(2016-06-30):
OS重新刷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