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计数怎么实现

楼主(2014-06-18):
求教:有5个输入点,1、2、3、4、5以2进制顺序排列00000(x1-x5三菱plc)。当1为on时为00001,然后转换成常数1。当2为on,其他的为off时,为00010,然后转换成常数2。当1、2为on时为00011,然后转换成常数3(2进制).这个怎么弄啊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直接读出PLC的输出点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直接读出PLC的输出点就行啦

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B:
LD X1 OUT M0

LD X2 OUT M1

LD X3 OUT M2

LD X4 OUT M3

LD X5 OUT M4

LD M8000 MOV K2M0 D0

D0就是X1-X5输入的值。注意,M5,M6,M7被占用,程序中不要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 X1 OUT M0LD X2 OUT M1LD ...

 然后在用数据转换把D0转换成10进制数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LD X1 OUT M...

 是用16进制转10进制还是2进制转10进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 X1 OUT M0LD X2 OUT M1LD ...

刚看了下手册,知道了。。三菱的用的不多。特别是数据处理转换这块。。谢谢

网友C:
当X3为on时转换为几?不能是0011了吧?

网友D:
有译码指令啊。

网友E(2015-01-15):
使用 编码指令ENCO 你的例子:M8000 ENCO X0 D0 K3    意思是X0-X7的8位输入置位1的位数存入d0中,读出D0的值就是置位的位号。不能够同时有2个及以上位(Xn)出现置位1情况,否则按照最高位编码。

网友E:
为了节省输入点,可以X带M,

LD X1 OUT M1

LD X2 OUT M2

LD X3 OUT M3

LD X4 OUT M4

LD X5 OUT M5

M8000 ENCO M0 D0 K3

0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