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的学习

楼主(2014-06-18):
十分想学习西门子PLC,希望大神们指导。

网友A:
最快的方法是要有个PLC,没有的话都是纸上谈兵

网友B:
可以先入手西门子200PLC,并且网上资料也比较多。

1、先下载编程软件,自己安装,熟悉一下编程环境(200编程软件,自己改一下就是中文版)

2、自己编写简单的逻辑程序

3、遇到问题看帮助

4、遇到问题来PLC版块发帖子

5、多问 多练  有实物最好,可以在线练习的。

网友C:
有了兴趣就好办多了

网友D:
就想楼上说的  最好是要有个PLC  不过没有也可以  ,在网上下一个模拟的也行,过后就是多看资料,现在网上有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可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