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

楼主(2014-06-18):
松下A5伺服是用的什么通信协议?是MODBUS ASCll还是MODBUS RTU还是别的通信协议?

网友A:
松下A5系列伺服驱动器有USB与RS-232/485通讯功能,A5E的只有USB与RS-232。

网友B:
哪是什么MODBUS啊,根本就不是啊!

是它家自己搞的一个协议,超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