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电话拨号如何远程连接到 PLC ?

楼主(2014-06-18):
  继续 "每日一图 " 活动.

   昨天一个朋友电话给我,说让我远程连接一下他们工厂的 PLC ,说让我帮助在线状态,查一查 现场故障是什么?

  下图是他传给我他现场 PLC 的图片,右边是 电话拨号设备。

  咱一农民工,还是第一次使用 电话远程拨号连接到 S7 400 PLC,原来听说过,但从没有用过,都不知道在哪里操作连接到远程朋友工厂的 PLC ,电话号码他给了我,可在哪拨号?

  有高手告诉我连接操作过程,在线等待中 !

网友A:
高大上,不懂 帮顶。

网友B:
如图,打开你的QQ...他也打开他的QQ。。设置一下,你就可以控制他的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打开你的QQ...他也打开他的QQ。。设置一下,...

  通讯网,你以为你的电脑天天放在现场吗?老外要看时你就插上电脑,然后开QQ ,然后教 老外 玩 QQ  ???

  你上次去德国看到那边都玩 QQ 吗 ?

网友C:
电话线连接需要安装TeleService远程诊断软件,速度很慢。比QQ远程都慢,用QQ远程吧。

最好的方法就是IP隧道(vpn)直接操作PLC,就跟PLC在跟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话线连接需要安装TeleService远程诊断软件,...

   老大,IP隧道(vpn)直接操作PLC ,这个是如何操作,有需要增加什么硬件吗 ?

网友B:
采用Modem拨号的TeleService远程诊断

  该方案是SIEMENS PLC远程访问的标准配置,也是现场应用最简洁可靠的方式.

  即工程师站(ES)和远程的PLC站之间是通过Modem拨号进行连接的.一般笔记本都自带Modem拨号,将固定电话的电话线插入笔记本,利用安装在笔记本中的西门子Teleservice软件进行拨号连接,如图1所示.

 该方案在远程连接侧使用已安装西门子PLC编程软件Step 7的编程笔记本,利用笔记本自带的MODEM插入电话线进行拨号连接.拨号连接软件为SIEMENS TeleService软件,如图2所示,新建远程Plant站,输入名称和远程拨号的电话号码.

 在Step 7编程软件中设置通讯连接为“TS Adapter”,现场设备准备好后就可以进行拨号连接,如图3所示为Step 7软件通讯口设置.

现场PLC侧配置带串口的MODEM和西门子TS Adpter,将MODEM连入电话网,TSAdapter和MODEM通过各自的RS232串行通讯口连接,TS Adapter的MPI口接入PLC的MPI口,设备上电后通知远程可以拨号连接,连接后即可进行编程监视操作.

  这种方案的优点在于配置简单,价格便宜.缺点在于连接速度受限,只是拨号上网的速度,而且容易出现连接中断的现象.需注意的是电话网最好为直播程控电话,电话中不要挂接分机或传真机,以免造成数据连接冲突.

网友B:
抄来的。。。。西门子有200,300,400的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所以采用电话拨号远程监控。。大家都知道,电脑通过modem拨号,也就是K级的速度,而现在互联网都是M级的,是拨号速度的1000倍。。通过电话拨号是老办法,不如QQ来的简单且迅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抄来的。。。。西门子有200,300,400的时候,还...

 QQ 要对方会玩才可以呀,德国工程师不玩 QQ 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