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谢谢

楼主(2014-06-18):
用mcgs制作一个组态界面,模拟水壶加热烧水功能,具体控制要求:水温小于100度,电子水壶中水温显示呈蓝色,水温大于100度时,电子水壶中水温显示成红色,进行实时报警。水温仪现实当前烧水温度,并制作报表,和曲线。

网友A:
我只能给你出出主意,你可以根据温度值来控制两张图片的显示,一张绿色,一张红色

网友B:
用多状态显示元件

网友C:
1,在 MCGS 软件 中将 水壶做两个你需要显示的颜色的画面,满足某个条件时某个色的画面显示

2,报表就是做记录,将这个水温做个记录

3,曲线没用过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