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38散热风扇

楼主(2014-06-18):
6038直流风扇的详细信息

品牌:HG型号:60*60*38类型:直流风扇

6038直流风扇

提供加工定制:1

品牌:henggang

风机压力:中压风机

性能:低噪音风机

类型:抽风机

用途:屋顶风机、排烟风机、空调风机、锅炉风机、管道风机、船用风机

直流风扇6038 防水风扇6038的详细描述:    品牌 恒钢 规格型号 6038

编号 齐全 计量单位 台

付款方式 面议 参考价格 15

价格单位 人民币 供货量 不限

说明书,报价手册及驱动   暂无相关下载 其他资料下载 暂无相关下载

防水风扇打造IP69级防水防尘防潮防腐蚀防盐雾达到世界级四防标准

电压: 5~24(V) 风量: 20

加工定制: 是 类型: 直流风扇

型号: HG6038A 转速: 8000

电流: 0.05~0.10(A) 适用范围: 机械设备、电脑周边、家电

品牌: 恒钢 风叶直径: 看图纸

电机功率: 1(w)

【产品参数】

产品尺寸(MM):60×60×38

工作电压:5V,12V,24V

工作电流(A):0.05-0.10

转速(RPM):4000-12000

风量(CFM):9.90-15.84

轴承类型:含油轴承和滚珠轴承

材料:扇叶及框架 PBT(UL 94V-0)

导线:UL认证线材;红色导线正极(+);黑色导线负极(-)

【产品尺寸】

【产品图片】

【产品相关】

专业生产直流风扇(2110、3010、2007、3007、2507、2510、3507、3510、4020、4028、5010、5015、5020、6010、6012、6015、6020、6025、6038、7010、7015、7020、7025、8010、8015、8020、8025、8038、9225、9238、12025、12020、12038、15051、17251、22060等)、鼓风机(3010、4010、4020、5015、4520、6015、6020、7015、7020、7515、7520、7530、9733、9730、10025、12032、16040、14040等)

在指定恒温下持续工作后,经检验,90%能正常运转即可估算其平均使用寿命。

轴承类型

温度(℃)

使用寿命(小时)

双滚珠轴承

25℃

双滚珠轴承

40℃

双滚珠轴承

60℃

含油轴承

25℃

含油轴承

40℃

含油轴承

60℃

液压轴承

25℃

液压轴承

40℃

液压轴承

60℃

散热风扇使用注意事项

1、请勿触压着叶片以及电源线缠绕着风扇或用用拉扯电源线,此举轴心与电源线将会被损毁;

2、请避免粉尘、水滴、小虫进入,而影响寿命与不良品产生;

3、请勿在可燃性气体与任何有害环境中使用;

4、请于六个月内使用,长时间存放会由于存放环境而影响风扇性能;

5、当风扇于运转中,请勿企图将风扇锁死特别长的时间,此举会因连续停止不转,产生高热而烧毁风扇;

6、安装风扇时,请特别注意,因共振或振动产生的噪音;

7、当搬运或作业中,风扇如从60cm的高度落下,将会对叶片的平衡产生若干影响,特别是滚珠轴承避免掉落;

8、锁外壳之螺丝扭力不得超4Kgf;请切勿用螺丝刀,铁棒等物堵转风扇,此举会损坏风扇;

9、请注意风扇在高速运转时会伤及手指。

散热风扇常见故障

针对电脑的散热系统多种多样,常见的有水冷、半导体制冷、油冷等。但我们最常使用的是比较廉价有风冷,也就是散热风扇强制对流散热。在台式机使用散热风扇的主要有两个设备。一个是电源一个是CPU。电源风扇因设计问题一般寿命比较长,而CPU散热风扇则是易耗品。本资料就针对CPU散热风扇常见故障,做详细的列举,并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

散热风扇知识介绍

1.散热风扇的使用范围

散热风扇主要是为解决电脑,电器,机器,电源供应器的散热问题,降低设备的工作环境温度,

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也有部分设备利用风扇的风量,风压来完备设备功能的,例如空气球台就

是利用风扇的压力使球能在球台面漂移.

2.散热风扇的种类极其工作原理

散热风扇主要分为两类及直流和交流

1)直流散热风扇是使用直流电为其提供电源:直流电机有定子和转子两大部分组成,

定子上有磁极(绕组式或永磁式),转子有绕组,通电后,转子上也形成磁场(磁极),

定子和转子的磁极之间有一个夹角,在定转子磁场(N极和S极之间)的相互吸引下,是电机旋转。改变电刷的位子,就可以改变定转子磁极夹角(假设以定子的磁极为夹角起始边,转子的磁极为另一边,由转子的磁极指向定子的磁极的方向就是电机的旋转方向)的方向,从而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

2)交流散热风扇是使用交变电为其提供电源:单相交流电动机只有一个绕组,转子是鼠笼式的。

当单相正弦电流通过定子绕组时,电动机就会产生一个交变磁场,这个磁场的强弱和方向随时间作正弦规律变化,但在空间方位上是固定的,所以又称这个磁场是交变脉动磁场。这个交变脉动磁场可分解为两个以相同转速、旋转方向互为相反的旋转磁场,当转子静止时,这两个旋转磁场在转子中产生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转矩,使得合成转矩为零,所以电动机无法旋转。当我们用外力使电动机向某一方向旋转时(如顺时针方向旋转),这时转子与顺时针旋转方向的旋转磁场间的切割磁力线运动变小;转子与逆时针旋转方向的旋转磁场间的切割磁力线运动变大。这样平衡就打破了,转子所产生的总的电磁转矩将不再是零,转子将顺着推动方向旋转起来。

3.散热风机的性能参数

风机的主要指标为:

风量:风机工作时每分钟产生多少立方米的风,其单位为M3min或CFM

风压:风机工作时产生的压强,其单位为mmH2O

噪音:风机工作时产生的声音,主要有风噪,电磁噪音,轴承噪音.其单位为dB-A

寿命:风机无法工作,转速低于额定转速的85%就认为其寿命到期.风机寿命一般指其平均寿命.

环境温度;指风机工作时所在位置的温度,环境温度对风机的寿命有很大的影响.温度高风机寿命缩短,温度低轴承油脂无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