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装上设备后,低速抖动,高速运行时却没有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4-06-18):
经常听到用户朋友说伺服电机装上设备后,低速抖动,高速运行时却没有问题。这个问题不管是进口伺服还是国产伺服都有这个问题。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下面就有东莞市凯福机电朱小姐来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检查电机轴前的机械连接件是否采用硬链接;
其次,调整电机刚性,允许范围依据说明书范围,再根据实际设备状况试验;
最后,伺服低速运行时对于惯量极大的机械结构会有不停的调整过程,所以会有抖动显现,最有效的处理方法是不采用刚性连接,中间通过同步带带动同步轮,同时增加传动比提高电机转速,方可最有效的解决。

网友A(2014-11-07):
知道用同步带后,惯量会怎么变化吗?别误导人·······

网友A:
电机抖动造成的原因,多数是选型上的问题,机械选型上连算都不算,安装上去后发现会抖,虽然说有可能是刚性调得过高,但可能性比较大的还是跟选型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