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S BF闪烁报警,站链接不上

楼主(2014-06-18):
300CPU下挂了5个从站,前三个站ET200S出现了BF闪烁,后面两个能连上,线也量了,没有接地或短路的,屏蔽层接地、模块接地良好,DP速率降低后,能够全部连上,不知道问题在哪,急啊

网友A(2015-03-20):
CPU模块儿是什么型号的,从站数量多的话对CPU硬件有要求,建议用314C-PN/DP最多可以下挂16个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