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化工厂总线通信故障造成停机解决方案

楼主(2014-06-18):
我在化工厂工作,最近遇到几次总线通信故障造成停机。对化工厂而言,这有可能造成爆炸等危险。请教各位大侠,谁能给我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停机并不可怕,并且停机不一定会爆炸啊,楼主淡定。如果想尽量减少停机,可以采用冗余的方案,双控制器,双总线。具体还要查下停机原因,如果是通信受到干扰,只能采取抗干扰措施。

网友B:
先搞清楚停机具体原因,然后对症下药,总线故障大多数是物理上的问题,比如接头松了,通信电缆没有有效接地。此外就是程序的bug可能会导致通信问题。比较交换的数据包冲突,或者地址设置冲突等等。如果是CPU方面的问题,可以采用冗余解决方案。

网友B:
如果感觉我回答的不错,可以把积分给我

网友C:
故障导向安全是必须的。如果设计上没有考虑通讯故障,那么就是失败的设计。

正如楼上的几位所说,必须将故障原因弄清楚。通讯往往是接触问题、干扰问题(尤其是刚刚新增了设备或改造等),列举可能的原因之后一一排除。至于冗余只是一种可能的方案,但如果是干扰的话,冗余也不行。

网友D:
1,采用冗余的方案,双 PLC ,双硬件控制!

2,分析故障原因,一般总线故障大多数是物理上的问题或是干扰

网友E:
首先是不要选用西门子的DP总线!

因为西门子的DP总线介质是2根小硬铜丝,很容易产生问题!

选用D-Net总线网络或者CC-LINK总线网络,此问题基本不会再发生

网友E:
DP总线因为线材原因,在汽车厂频频发生故障,导致目前大部分汽车厂均淘汰该总线(后续是D-Net网络与E网),仅作建议

网友F(2015-08-01):
學習了,感謝各位大俠的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