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TPC历史数据问题

楼主(2014-06-18):
请教大神如何把一些数据保存在MCGS触摸屏里面,并且可以形成表格或word文档。怎么把采集到的数据保存下来?

网友A:
将需要保存的变量都放在一个组对象里(mcgs嵌入版只有组对象有存盘属性),可设置定时存盘和事件存盘,历史数据在屏里是二进制文件格式,可以在画面里用历史表格或存盘数据浏览构件查询和显示,使用!ExportHisDataToCSV( )函数可实现历史数据导出为表格格式,路径指定U盘可在电脑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