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压器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4-06-18):
蓝色框中的系统起什么作用,其中的R1,ZL1,C1,KA1该如何选型

网友A:
貌似是变压器单点接地故障的测试电路

网友A:
这个得根据你所需要检测接地漏电的大小来选取各个参数。

网友B:
这应该是变压器中心的电压偏移后,电压升到KA1的吸合值时,保护动作,切断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变压器中心的电压偏移后,电压升到KA1的吸合值...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意见!

(悄悄的说:楼主框框是紫色的不是蓝色的噢)

网友E:
1、楼主色盲;

2、应该是检测负载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变压器中心的电压偏移后,电压升到KA1的吸合值...

那个二极管和电容应该如何选和如何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