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写的,FANUC先去安全位置再回原点

楼主(2014-06-18):
  1:  UFRAME_NUM=5 ;

  2:  UTOOL_NUM=5 ;

  3:  LBL[1:Z] ;

  4:  PR[100]=LPOS    ;

  5:  R[100]=PR[100,3]    ;

  6:  R[110]=PR[99,3]    ;

  7:  IF R[100]>=R[110],JMP LBL[12] ;

  8:  IF R[100]<R[110],JMP LBL[11] ;

  9:   ;

 10:  LBL[11:DAYU] ;

 11:  IF R[100]>=R[110],JMP LBL[2] ;

 12:  PR[100,3]=PR[100,3]+1    ;

 13:L PR[100] 100mm/sec CNT100    ;

 14:  R[100]=PR[100,3]    ;

 15:  JMP LBL[11] ;

 16:   ;

 17:  LBL[12:XIAOYU] ;

 18:  IF R[100]<R[110],JMP LBL[2] ;

 19:  PR[100,3]=PR[100,3]-1    ;

 20:L PR[100] 100mm/sec CNT100    ;

 21:  R[100]=PR[100,3]    ;

 22:  JMP LBL[12] ;

 23:   ;

 24:   ;

 25:  LBL[2:X] ;

 26:  PR[100]=LPOS    ;

 27:  R[101]=PR[100,1]    ;

 28:  R[111]=PR[99,1]    ;

 29:  IF R[101]>=R[111],JMP LBL[22] ;

 30:  IF R[101]<R[111],JMP LBL[21] ;

 31:   ;

 32:  LBL[21:DAYU] ;

 33:  IF R[101]>=R[111],JMP LBL[3] ;

 34:  PR[100,1]=PR[100,1]+1    ;

 35:L PR[100] 100mm/sec CNT100    ;

 36:  R[101]=PR[100,1]    ;

 37:  JMP LBL[21] ;

 38:   ;

 39:  LBL[22:XIAOYU] ;

 40:  IF R[101]<R[111],JMP LBL[3] ;

 41:  PR[100,1]=PR[100,1]-1    ;

 42:L PR[100] 100mm/sec CNT100    ;

 43:  R[101]=PR[100,1]    ;

 44:  JMP LBL[22] ;

 45:   ;

 46:   ;

 47:  LBL[3:Y] ;

 48:  PR[100]=LPOS    ;

 49:  R[102]=PR[100,2]    ;

 50:  R[112]=PR[99,2]    ;

 51:  IF R[102]>=R[112],JMP LBL[32] ;

 52:  IF R[102]<R[112],JMP LBL[31] ;

 53:   ;

 54:  LBL[31:DAYU] ;

 55:  IF R[102]>=R[112],JMP LBL[4] ;

 56:  PR[100,2]=PR[100,2]+1    ;

 57:L PR[100] 100mm/sec CNT100    ;

 58:  R[102]=PR[100,2]    ;

 59:  JMP LBL[31] ;

 60:   ;

 61:  LBL[32:XIAOYU] ;

 62:  IF R[102]<R[112],JMP LBL[4] ;

 63:  PR[100,2]=PR[100,2]-1    ;

 64:L PR[100] 100mm/sec CNT100    ;

 65:  R[102]=PR[100,2]    ;

 66:  JMP LBL[32] ;

 67:   ;

 68:   ;

 69:  LBL[4:HOME] ;

 70:J P[1] 100% FIND    ;

网友A:
70:J P[1] 100% FIND    ;

应该是:70:J P[1] 100% FINE    ;

网友A:
70:J P[1] 100% FINE    ;

看个人习惯了。。。我一般都是这样写:

J P[1:PHOME] 100% FINE

或者

J PR[1:PHOME]100% FINE

网友B(2016-06-08):
这个安全位置也不太好确定吧?程序轨迹复杂的就不好说了吧!?

网友C(2017-08-15):
感谢分享,回复一下,在来看看

网友D(2018-07-07):
引用 网友B:
这个安全位置也不太好确定吧?程序轨迹复杂的就不好说了吧...

网友E:
谢谢,我正在学习发那科请多帮忙

网友F(2018-08-08):
挺有意思的,可以可以

网友G(2018-09-24):
老铁写的不错,给我们提供了思路,具体轨迹可以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安全位置,实在是复杂的,估计这个程序也会很复杂些。

网友H: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