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smart 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4-06-18):
西门子s7-200 smart 可不可以用usb-ppi 编程电缆下载的,如果可以下载的话该这么设置的啊,求各位老师指教的啊?

网友A:
可以的,把波特率、端口号。设置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B:
记得smart是不能通过PPI下载上传程序的  楼主为什么不用以太网口呢 smart本身就网线上传下载最方便了

网友C: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35

网友D:
以太网口这么方便的东西不用,真让人费解呢。

网友E:
自己做一条网线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F:
smart 可不可以用usb-ppi 编程电缆下载的,如果可以下载

网友G(2017-10-09):
我在选型手册上看到了USB/PPI 电缆S7-200 SMART 经济型CPU 编程电缆,USB接口6ES7 901-3DB30-0XA0

这个怎么解释,第一次用smart,之前上载过一台smart程序,那台是以太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