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系统计算机用C#编程控制galil卡运行出错

楼主(2014-06-18):
galil卡提供的API(应用接口编程)软件只能在32位windows系统下进行二次应用开发吗?支持64位windows系统吗?我在64位windows系统下用C#编程控制galil卡,运行出错:could not load file or assembly DMCdNet,Version=2.0.0.0,同一个程序在32位电脑上运行成功。不知道如何解决,请各位大牛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我有同事和客户在64位系统下编程的。和您确认几个细节,然后看同事是不是有相关经验。

您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winxp/win7/win8?

您用的c#是什么版本?

您用的API驱动是什么版本,dmcwin/galiltoo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同事和客户在64位系统下编程的。和您确认几个细节,...

操作系统:win7

C#:Visual studio 2010

API驱动:dmcwin

网友A:
操作系统:win7

……

API驱动:dmcwin

DMCWIN 对WINDOWS系统的支持明确标示只到XP,如果您用WIN7的话,确实会有莫名的不稳定现象。请换成galilto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