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R-J3伺服指令脉冲和反馈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4-06-18):
PLC发出的指令脉冲和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是什么关系啊?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这是用于伺服内部闭环控制的,一般的设备不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于伺服内部闭环控制的,一般的设备不需要考虑。

一般对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比如从一个点线性运动到另一个点,伺服表单里面的positioning data 是什么呢?如何设置?

网友B:
指令脉冲是你给伺服的,编码器反馈脉冲是编码器给伺服的,一般用来做亚全闭环用的,位置模式很少用,只用它的z相,比如速度或扭力模式同时还需要位置,那就要接编码器脉冲了,全闭环一般来讲是控制系统最末端的执行部件的反馈给最高的控制系统(比如PLC和运动控制器)

你是什么plc?位置控制数据表,一般有控制字,起始速度,最高速度,加减速时间,定位脉冲

////////////////////////////////////////////

本人销售无锡创正伺服,价格便宜,要是选购,手册说明书全部齐全,另外上海附近的可以现场调试,程序规模小的可以顺带写程序(三菱,松下,西门子),有机会还望兄弟能够多多关照,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