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_TRIG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4-06-18):
该程序V6.1为1时,对V6.2复位,再对V6.2置1时,V6.2,V6.1都复位为0。你们遇到

这种情况吗?

楼主:
最初的目的是设置V6.1时,将V6.2复位,设置V6.2时将V6.1复位

楼主:
multiprog的TON模块,当你将TON.PT设为1时,当TON.CLK输入为1时,本周期TON.Q输出不会变为1,下一周期才会变为1

网友A(2018-02-28):
multiprog的TON模块,将TON.PT设为1时,当TON.CLK输入为1时,本周期TON.Q输出不会变为1,下一周期才会变为1.

网友B(2024-01-25):
引用 网友A:
multiprog的TON模块,将TON.PT设为1时,当TON.CLK输入为1时,本周期TON.Q输出不会变为1,下一周期才会变为1....



http://bbs.gongkong.com/d/200705/165858/165858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