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扩展不够用增加远程IO怎么弄

楼主(2014-06-19):
海为PLC扩展不够用增加远程IO怎么弄

我现在看的教程 只有主机与主机读写  如果是单独的IO怎么弄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他有那个带通讯的扩展IO模块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主机写通讯程序 走MODBUS协议

网友B:
2台PLC组网呀,成本控制真的那么严吗

楼主:
谢谢 CZR技术流、追求

我IO 有几个的话 都是每个都要做一次读写吧  还需要写的 不仅仅是读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CZR技术流、追求我IO 有几个的话 都是每个都...

不要的 如果需要读写的话 那就写两条指令 一条是读指令 即Modbus的03功能码,要是写的话可以用连续写指令 也就是Modbus的15功能码  因为03是联系读的 15是连续写的 所以你只要写两条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CZR技术流、追求我IO 有几个的话 都是每个都...

 你是指有几个模块还是指同一个模块有几个IO点要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谢谢 CZR技术流、追求我...

 如果是同一个模块的话一个就可以。。多个模块的话!!一个模块至少要一个指令。。根据指令上面的站号和CR号来找到你要的数据。。

网友D(2018-10-18):
可以采用武汉致力精电科技有限公司 的远程IO 可以直接通过网络扩展,直接通过web进行逻辑配置,挺方便。www.zle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