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新手入门小问题,上升沿和下降沿指令的应用

楼主(2014-06-19):
不知道这个上升沿有什么么用,如果没有上升沿不行吗

新手入门,希望朋友们指点一二

网友A:
上升沿就是,当Q4.0,I0.3接通时候,从0变成1的第一个周期复位Q4.0 置位Q4.1。

如果没有上升沿,那么当Q4.0,I0.3一直接通时候,可能就一直复位Q4.0 置位Q4.1。

这个看你程序如何编写了,建议置位复位前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就是,当Q4.0,I0.3接通时候,从0变成1的...

那如果最后的输出不是复位、置位,而就是个普通的线圈,还需要要上升沿吗?

网友B:
看你的要求了,,普通的线圈,利用上升沿也行,不过上升沿消失后,线圈就断开了。。假如用你图上的置位指令就不同了,上升沿来了之后,Q4.0接通,即使上升沿消失;除非在利用复位指令,,你可以在编程软件上做监控。这样看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