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控制系统问题

楼主(2014-06-19):
我用的是嵌入版7.6 安装帮助里面进行学习  但是写到

IF 液位1<9 THEN

  水泵=1

ELSE

  水泵=0

ENDIF

IF 液位2<1 THEN

  出水阀=0

ELSE

  出水阀=1

ENDIF

IF 液位1>1 and 液位2<9 THEN

  调节阀=1

ELSE

  调节阀=0

ENDIF

!SetAlmValue(液位1,液位1上限,3)

!SetAlmValue(液位1,液位1下限,2)

!SetAlmValue(液位2,液位2上限,3)

!SetAlmValue(液位2,液位2上限,2)

这部时 检查不通过  说组态错误 液位1,液位1上限,3未知对象

请问该怎么办啊

网友A:
脚本里所有的符号均应使用英文或中文半角,如!SetAlmValue(液位1,液位1上限,3)中的逗号改成这样的!SetAlmValue(液位1,液位1上限,3)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