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踪线上多个产品位置的程序思路

楼主(2014-06-19):
        程序思路是这样:用编码器确定传送带移动速度spd x0 k100 d0,传送带入口X3和出口X4各安装一个传感器。当x3感应到产品后开始跟踪,计算得出以当前速度N秒后到达出口x4,如果N秒后x4没有感应到产品,则启动报警。

        现在难点是同时跟踪多个产品时如何实现?数据量有点大,求高手指点,不胜感激。刚注册几天,没有积分提供给各位大虾们,还请不吝赐教哦。

网友A:
这个简单呀:对产品检测后程序进行压栈,就是把产品信息记录到连续PLC内存,直接在PLC内存那里面就找到了,以一个产品实际占用长度做压栈信号,......

就是如此简单

网友B:
做个链表,就行。

网友B:
压栈是先进后出,链表是先进先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呀:对产品检测后程序进行压栈,就是把产品信息记...

压栈?链表?我还得好好补充下这方面的知识,谢谢前辈

楼主:
压栈?链表?我还得好好补充下这方面的知识。前辈有着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多看看数据结构方面的书吧

网友C:
你这方法不准的,要看你东西大下,传送带长短和转动稳定性,可能误差比较大。我觉得直接记脉冲数更准确,计算量也小很多。比如开辟十个寄存器记录线上的各个产品从X3开始走的脉冲数,实时判断第一个寄存器里的脉冲数。对于第一个产品,从X3到X4的脉冲数是定的,脉冲数到了X4没检查到产品就报警。如果正常检测到,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往前移,第二个就变成了第一个,如此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