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介绍变频器在什么情况下跳闸

楼主(2014-06-19):
  变频器熟悉的用户应该知道,不管仪器的本身有多少的优点,在长期的工作使用中很难避免仪器发生大大小小的故障,而最常见的就是变频器低电压跳闸,长时间出现故障,对仪器的元件会有很大的损伤,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的是变频器低电压跳闸的原因的是什么?

  1、来自电源输入侧的低电压

  正常情况下的电源电压380V,允许误差为-15%~ 10%,经三相桥式全波整流后中间直流的电压值为513V,个别情况下电源线电压较小的电压波动,也不会造成变频器的低电压跳闸,只有电网电压有效值介于额定值的80%~85%之间,并且持续时间达一个周期以上,才会引起变频器动作。电源输入侧的低电压主要是由于电网电压的波动或主电力线路切换、雷击使电源正弦波幅值受影响、电厂本身的变压器超载或负荷不平衡等。

  2、来自负载侧的低电压

  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大型设备启动和应用、线路过载或启动大型电动机等。 变频器是由整流器和逆变器两部分组成。通过对变频器的研究,变频器低电压指其中间直流回路低电压(即逆变器输入电压过低)。一般的变频器都具有过压、失压和瞬间停电的保护功能。变频器的逆变器件分为GTR和IGBT两种,变频器的逆变器件为GTR时,一旦失压或停电,控制电路将停止向驱动电路输出信号,使驱动电路和GTR全部停止工作,电动机将处于自由制动状态。逆变器件为IGBT时,在失压或停电后,将允许变频器继续工作一个短时间td,若失压或停电时间totd ,变频器自我保护停止运行。一般td都在15~25ms,而电源“晃电”时间to一般都在几秒钟以上,变频器均会自我保护停止运行,使电动机停止运行。因此解决变频器低电压跳闸问题不能从变频器固有时间td和失压时间to入手,而必须从能够承受降压的幅值着手。

  变频器低电压跳闸解决方法:解决变频器低电压跳闸问题要掌握好两个关键点:

  一是要选择具备IGBT逆变器件的变频器。

  二是要选择在大幅度失压条件下仍能正常工作的变频器。

  变频器低电压跳闸的原因已经介绍完了,现在大家对于变频器低电压跳闸的原因都已经了解了,以后在使用中可以尽量的避免以上的原因,减少出现低电压跳闸的情况。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提供的变频器低电压跳闸的原因,通过以上的了解我们大家对于变频器低电压跳闸的原因应该是十分的了解了,希望用户可以根据以上最为参考,可以帮助以后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类似问题并能及时的解决问题,尽可能的避免经常出现故障,保护变频器的性能和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