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外部配置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4-06-19):
  变频器外部配置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变频器的使用效果,如果变频器外部配置不好,则会对变频器的测量有影响,很容易产生误差。那么变频器的外部配置在使用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小编将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变频器的外部配置及注意事项。

  1、选择合适的外部熔断器,以避免因内部短路对整流器件的损坏变频器的型号确定后,若变频器内部整流电路前没有保护硅器件的快速熔断器,变频器与电源之间应配置符合要求的熔断器和隔离开关,不能用空气断路器代替熔断器和隔离开关。

  2、选择变频器的引入和引出电缆根据变频器的功率选择导线截面合适的三芯或四芯屏蔽动力电缆。尤其是从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动力电缆一定要选用屏蔽结构的电缆,且要尽可能短,这样可降低电磁辐射和容性漏电流。

  当电缆长度超过变频器所允许的输出电缆长度时,电缆的杂散电容将影响变频器的正常工作,为此要配置输出电抗器。对于控制电缆,尤其是I/0信号电缆也要用屏蔽结构的。对于变频器的外围元件与变频器之间的连接电缆其长度不得超过10m

  3、在输入侧装交流电抗器或EMC滤波器根据变频器安装场所的其它设备对电网品质的要求,若变频器工作时已影响到这些设备的正常运行,可在变频器输入侧装交流电抗器或EMC滤波器,抑制由功率器件通断引起的电磁干扰。若与变频器连接的电网的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则不能选用EMC滤波器。

  当变频器用500V以上电压驱动电机时,需在输出侧配置du/dt滤波器,以抑制逆变输出电压尖峰和电压的变化,有利于保护电机,同时也降低了容性漏电流和电机电缆的高频辐射,以及电机的高频损耗和轴承电流。使用du/dt滤波器时要注意滤波器上的电压降将引起电机转矩的稍微降低;变频器与滤波器之间电缆长度不得超过3m。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提供的变频器的外部配置及注意事项,大家可以根据以上这些内容来做一些参考,用户应该适当的学习一些有关变频器的知识,这样可以帮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希望用户可以通过以上小编详细的介绍也能更好的帮助用户更好的使用变频器,使得变频器在性能方面有更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