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H的这8个拨码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6-19):
原先盖子上有标着拨码开关的具体作用,现在盖子也没有了,大家有知道,这8个开关的作用吗?手册翻了一遍也没找到相应的介绍。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注意,应该属于内部的,不需要我们调节吧。

我看那旁边好像是电池,那么可能拨盘是调节电压或者就是编程口的电阻等。

网友B:
仔细看一下手册吧,手册上边有介绍,第六章,开关设定。

给你截个图看看

CQM1H操作手册下载地址:http://ftp.gongkong.com/UploadFile/datum/2008-12/2008122014101600001.pdf

楼主:
正常通信下载程序的话,怎么设置这个DIP,只把5打到ON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地址码                        ...

 应该是地址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