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六十

楼主(2014-06-19):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六十

        本文四例都是网上的求助帖,涉及PLC编程及电工理论等问题,现整理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分析讨论。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PLC两地控制,带周期性怎么编程

工作台M3电机启动,工作台在A点(sq1)和B点(sq2)之间运动 A,B两点的外端有极限位置开关,A运动到B停4s,B到A停5s,运行三个周期自动停止。

       回复:根据你的要求编写如下程序,供你参考:

        程序解析:本程序技巧之处就是用脉冲的前、后沿触发断电延时定时器,使其能输出一个脉宽=延时时间的单脉冲,减少编程语句,使程序简练。

         二、求助帖:我用的是WRN230热电偶和 CZ2171,可以测0-1100,K度,其实是参考这个图  我用的是AIW0,程序就是借用这个,200PLC  模拟输入,我的量程是0-1100  我把程序里的200换成了1100。我今天测了   VW8里数据在变化  但是感觉 VW8里不是温度,似乎有点大,显示是100到400之间的数,我测的室温,再用打火机烧了烧热电偶。我只想做下实验,不需要太精确。需要用补偿线么?

        回复:上面所用公式是对的,WRN230热电偶和 CZ2171,可以测0-1100K度,其对应的输出信号应为4~200mA电流输入给EM235模块,其EM235转换的对应数字量AIW0为6400~32000,其整数运算公式应为:

     T = 1100×(AIW0-6400)÷(32000-6400)= 1100×(AIW0-6400)÷25600

     根据你说的室温下运算温度=100~400之间,很有可能是EM235的模拟量输入设置不对造成的,如EM235设置是0~10V(或0~5V)电压,而不是0~20mA电流。而变送器输出的是4~200mA电流,当温度=0度时,变送器输出的电流=4mA,由于在EM235接线时并接了RA电阻(250欧)则使输入给EM235的电压=1V,而不=0V,则按上式运算结果 T=1100÷5=220,如室温=20度,其输出电流将大于4mA,如按上式运算其温度值将大于220。

       正确的EM235的设置应为0~20mA电流档,接线时应将RA与A+端并接,这样当温度=0度时,变送器输出为4mA,使输入给EM235的电压=1V,再按上面转换公式进行运算,起算得的温度值就=0度。当温度=1100度时,变送器输出为20mA,使输入给EM235的电压=5V,再按上面转换公式进行运算,其算得的温度值就=1100度。

       三、求助帖:报警时设置了个触发的位指示灯,报警解除后怎样恢复?

报警时设置了个触发的位指示灯,高于那个数值时报警时灯亮,但报警解除后灯还是亮的,如何设置能使得在报警解除后灯灭?

我想到个办法,难道再加一个报警?低于那个数值时报警灯灭? 有没有好的办法?

        回复: 如果是硬件电路的话,可以用电压比较器来实现报警解除后报警指示灯自动熄灭。见下图:其电压比较器的正输入端接测试电压信号,电压比较器的负输入端接比较电压,通过调整微调电阻RW1,使比较电压值=报警电压。正常情况时,测试电压<比较电压,故比较器输出=0,G1管截止,即报警指示灯ZS不亮。当测试电压大于或等于比较电压时,比较器输出=1,G1管导通,使报警灯亮。当报警解除后其测试电压低于比较电压,比较器输出=0,G1管截止。报警灯ZS自动熄灭。

     为避免报警时由于测试电压的波动引起报警灯闪动,可在比较器输出端接G2晶体管,用G2管的导通与截止来改变比较器的比较电压值:如下图中的+E=12V,电位器RW1的中间抽头位置为1.5K+1.5K,则比较电压为=12×(1.5 +   0.1)÷(3 + 0.1)= 6.19V     当在测试电压<6.19V   (比较电压) 时,比较器输出=0V,使G2管截止,此时电压比较值保持6.19V不变。当在测试电压大于或等于6.19V时,使比较器输出=1,即比较器输出的高电位,此时使晶体管G1导通报警,同时又使G2饱和导通,此时R1电阻被G2管短路,从而来改变电压比较起的比较电压值:=12×1.5÷3=6V,显然此时的比较电压值(6V)略小于原比较电压值(6.19V),这样测试电压在原比较电压值上下波动时,只要高于6V,比较器输出都=1,即报警指示灯ZS始终保持亮(即报警状态),自有当报警解除后此时的测试电压低于6V电压值时,电压比较器输出会自动由1↓0.,使G1管截止,即使报警灯ZS自动熄灭。见下图:

      四、求助帖:PLC的输出怎么与LED灯实际连接????急求啊啊啊啊

     回复: PLC输出有二种形式:1、继电器出点输出。2、晶体管输出。

      LED灯实为发光二极管组成,故连接时对电源有极性要求:正向通电其LED发光二极管导通发光,反向通电LED截止。LED正向导通发光时,其管压降为1~2V左右,故用PLC输出连接LED灯时,应串接限流电阻,以确保LED灯通道时能正常发光而不会烧毁,串接限流电阻的取值原则应确保发光管电流为8~10mA为最佳(此时发光亮度最亮又不易损毁)。其公式为:R=(E-2) / 10

      其E为电源电压,2为LED正向导通电压(2V),10为LED导通电流(10mA)。

如:E=24V,其限流电阻R = (24-2) ÷ 10 = 2.2 KΩ  实取限流电阻 R =2.2 KΩ

     下面为4个LED与PLC(S7-200)输出口的连线图:

     其左侧图为继电器触点输出与4只LED的连接电路图,右侧图为晶体管输出与4只LED的连接电路图。其D1~D4为4只LED 发光二极管,R1~R4为限流电阻=2.2K

电路中的D1~D4发光二极管,即可为各自独立4个指示灯,也可为由LED构成的数码管或由LED组成的显示屏中的4条显示线段。

      求助者提出:不是指示灯,是220V的照明灯

        再回复:如果220V照明灯是LED型,其电流最大是10mA(内部已有限流电阻),如PLC为继电器输出,可将PLC输出侧电源改为220V交流电,可直接用PLC的继电器输出触点控制LED灯(见下图左),如果PLC次级为晶体管输出,其电源为+24V,可用一只24V继电器接PLC对应输出端,再用继电器的触点去控制LED灯(接220V电源)即可。见下图右:

     本文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第一例子,各人觉得功能虽能实现,但保护做得不够完善,如在运行中,有人误操作再次按下I0.0启动按钮,可能出现循环不指3个周期,q0.0和Q0.1也可能同时导通。

网友B:
老大的帖子 必须要顶

楼主:
回4楼:为防止误操作,只需将网络1稍加改动,再增加网络5 即可。见下图:

网友C:
很认真,这种精神,我要好好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认真,这种精神,我要好好学习!

网友E:
认真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回复很详细,很适合我们初学者。

网友G:
多看些资料,新东西,要跟上时代

网友H:
正好路过,进来看看有能讨论的么!!

网友I(2014-08-07):
大家好,我是DEHN小王子,没错,大家没听错,也没看错,我就是DEHN小王子,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一遍,我-是-DEHN-小-王-子,有困难请找DEHN小王子,手机13425105905.

 ..

德国盾DEHN防雷器,产品从德国空运或者海运到中国大陆,索取资料及询价请联系,许工13425105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