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画面显示问题

楼主(2014-06-19):
从19寸显示器上拷贝过来的组态,由于我的笔记本屏幕比较小,进入运行环境的时候,好多画面的相关按钮看不到,(没有进入运行环境,右边和下面有滑动块可以滑动画面查看)想问下用过的大侠们,能不能把工程组态的画面缩小?

网友A:
在“组态环境”打开时,在窗口属性里面设置一下显示的尺寸大小就可以了(根据你的显示设备大小调整长度和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组态环境”打开时,在窗口属性里面设置一下显示的尺寸...

我试了下,好像没有用呢。你留个邮件,我发给你,你帮我试一试,好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