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与台达DOP-B07S411通信不成功

楼主(2014-06-19):
我用的是三菱的FX1S系列的plc,触摸屏是DOP-B07S411, 通信线是用的PLC的编程下载线(422-母口)加触摸屏的通信线(公--公),不是那种直接把PLC和触摸屏连起来的那种线,现在无法通信,通信设置和错误代码见下图

网友A:
PLC站号不要设置为0,设置为PLC的实际站号

网友A:
另外要注意一下,触摸屏和PLC之间的通讯线是否接正确

网友B:
肯定是通讯线的问题,标准的接线方法是

HMI(DB9公头)---------PLC(8针公头)

4——7

9——4

1——2

6——1

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站号不要设置为0,设置为PLC的实际站号

站号是设置d812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通讯线的问题,标准的接线方法是HMI(DB9公头...

明天买根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要注意一下,触摸屏和PLC之间的通讯线是否接正确

好的

网友C(2014-09-08):
主要是通讯线的问题,改变通讯线的接法。

网友D:
三菱PLC的站号位于特殊寄存器中,人机设置必须一致;另外通讯线的焊接正确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