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4-06-19):
温湿度传感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答:分析温湿度传感器工作原理如下:

    温湿度传感器选用湿敏电容型传感器,传感器是温湿感应元件共体,具有防电磁干扰的性能。测温是一个标准的铂电阻Pt100,以四线制方式测量,减少长引线带来的测量误差。湿度传感器探头,不锈钢电热管 PT100 传感器,铸铝加热器,加热圈流体电磁阀

  传感器主要由湿敏电容和转换电路两部分组成。湿敏电容的结构见图2所示。它由玻璃底衬、下电极、湿敏材料、上电极几部分组成。两个下电极与湿敏材料,上电极构成的两个电容成串联连接。湿敏材料是一种高分子聚合物,它的介电常数随着环境的相对湿度变化而变化。当环境湿度发生变化时,湿敏元件的电容量随之发生改变,即当相对湿度增大时,湿敏电容量随之增大,反之减小(电容量通常在48~56pf间)。传感器的转换电路把湿敏电容变化量转换成电压量变化,对应于相对湿度0~100%RH的变化,传感器的输出呈0~1v的线性变化。

网友:
温湿度传感器工作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