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一次侧三相和二次侧三相顺序不一致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4-06-19):
一次侧进线是UVW,二次侧的三根线可否变成UWV,我看别人的一张原理图上是这么画的,会不会有问题?

他二次侧出线标UWV是要接电机的,要不要把他后面两相顺序调过来再接,我记得电机接线端上有UVW标号的

网友A:
变压器上现在是这样的标注吗?我记得变压器的应该是A\B\C\N和a\b\c的吧?不知道我是否记错。你说的那种是电机接线的吧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设备内的配线,它不代表变压器的端子,应该是本设备的接线,就是说,你的电机对应的接UVW,否则电机就会反转。比如我们要一设备,输入三相380V,电机三相220V,配一变压器,接线时打线标,输入对应一次侧UVW,输出对应UVW,发现电机转向和我们要求的相反。那 我们就要把电机的UVW和变压器的UWV相接(就是掉换任意两相 ),

为要以后维修方便,就把变压器的V线标成W,W线标成V,现在变换后电机和变压器的UVW对应起来接就是我们需要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