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二极管后面接一个继电器起什么作用,这两个该如何选择匹配的大小?

楼主(2014-06-19):
整流二极管后面接一个继电器起什么作用,这两个该如何选择匹配的大小?

网友A:
这个 不是为了续流??

网友B:
接线方式呢?

不知道接线方式无法解说

网友C:
上图来看,回答更直接的

网友D:
可能楼主说的微型继电器线圈上面的1N400的二极管吧?

网友E:
许留二极管,减弱自感电视的产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许留二极管,减弱自感电视的产生

 整流二极管后面接一个继电器起什么作用,请看清楚题目,别误导新手。

网友G:
他说的是后边不懂啥意思,希望能上张图叫大家看看

网友H:
说细点,应该是反向截止作用,防止影响其他电路

楼主:
图在这里,还有那个电容该怎么选取?

网友I:
应该是防止继电器线圈的反电势

网友J:
缓吸、缓放。通电时要等电容充足电后继电器才吸合,断电后要等电容放电后才释放。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缓吸、缓放。通电时要等电容充足电后继电器才吸合,断电后...

网友L:
可以到低压交易平台 看看 有各种型号 在线质询

http://www.zysce.cn

网友M:
直流继电器接在交流回路,二极管整流、电解电容滤波。

网友N:
       根据楼主在9楼画出的电路,得知:该继电器为直流继电器,其二极管为半波整流用,电容C1起滤波用,电阻R1起分压作用。

      所以出这样的电路,可能设计者,手里只用一种工作电压为E(如24V)的直流继电器,又没用合适的降压变压器,如交流电压为36V,C1的容值较大,经二极管整流与电容C1滤波后的直流电压>36V,故再用电阻R1与继电器串连,使继电器的工作电压为24V。电容容量可选30~100μF,耐压可选30~50V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