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转6KV线缆的电缆卷筒,电机是6KV的,能否改成380V的?

楼主(2014-06-19):
运转6KV线缆的电缆卷筒,电机是6KV的,能否改成380V的?

网友A:
用6KV的高压电机是否考虑了电流大小?如果你改为380V的电机,电机电流会增大,电缆是否能承受得起?

网友B:
高压电机多数都是315KW以上,你要改成380v的普通电机,一个是电缆的直径要加大,还有电机的体积也会变大,安装位置有吗????

网友C:
不行,电机功率太大。

网友D:
不知道能不能转动,电流太小了,估计转矩也大不到哪里去

网友E:
首先你的电机功率大小才是关键!

我们用过2500KW、750V的直流电机(密炼机用)

网友F:
楼主:你的意思是想把6KV电机换成380V的电机吗?电机电压等级有个功率标准,380V最大是250KW,假如你现在额高压电机小于250KW,更换是可行的,就是你的开关柜和电缆,保护、操作回路全要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