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单按钮控制灯亮灭线路,指教看能实现吗?

楼主(2014-06-19):
硬件实现以下功能: 当按钮被按下第一次,指示灯亮, 再次按按钮指示灯熄灭(一键启停,画出控制图,用继电器实现)。

网友A:
你这个好像有点问题,逻辑上还是行不通的。

网友B:
看一下这个

网友C:
不能 顶多闪一下。因为你的KA2一旦闭合,KA3就会立刻闭合,灯KA2断电。

不是很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一键启停 没有必要非得在控制上下这么功夫吧?浪费这么多继电器还。搞个两位的选择开关或者其他保持型按钮,一个常开触点,左边关,右边开 不就OK了?

是我太没有追求了????

或者加个延时,短按灯亮 长按熄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这个

 这个更不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看一下这个        ...

晕  两个压根是一样的

 在KA2并联一个延时接通继电器  用延时接通的常开点换掉KA3上的KA2常开点

网友E:
这个图按下按钮的话,灯会闪亮一下的。除非你增加延时电路进去。

网友F:
都行不通。。。。。。。。。

网友G:
都行不通,另外我也没找到灯接在了哪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都行不通,另外我也没找到灯接在了哪里。

 我也没找到  哪个是灯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都行不通,另外我也没找到灯接在了哪里。

网友J:
再加个延时继电器就可以了,成本好高。一个自锁按钮就OK了

网友K(2019-11-12):
不能实现,按着按钮灯会一直闪,也有可能闪的频率过快看着是亮的,松开按钮就会灭掉